关于阻容降压电路的原理

楼主:
众所周知,相信大家都有看过百度文库介绍阻容降压原理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我就是很不理解,如果说灯泡能够正常工作,那灯泡两端的电压必然为110v,那么电容两端电压肯定就会小于220,那么能够通过电容的电流就应该小与72ma,那灯泡怎么可能正常点亮呢?

网友:
你所引用的百度文库里面那句话确实很不严谨。
实际上,110V/8W白炽灯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交流电源上,白炽灯可以发光,但发光强度比白炽灯接到110V电源上要小一些,因为灯丝温度低一些。
要计算该白炽灯与1uF电容串联后接到220/50Hz交流电源上电流有多大,相当困难。因为白炽灯灯丝电阻随温度降低而减少。

网友A:
也就是说实际上灯的工作电流并不是72ma,而是比72ma小很多,电容自身的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的结果对么?另外我弱弱的问一句,如果直接测量电容两端电压,不是就可以计算出回路的电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实际上灯的工作电流并不是72ma,而是比72ma小很多,电容自身的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的结果对么?另外 ...

“而是比72ma小很多”
可能小得不是很多。因为白炽灯温度较正常工作低时其电阻也比较小。
另外,安培这个单位应该大写。

“如果直接测量电容两端电压,不是就可以计算出回路的电流了么?”
当然可以。
不过,这不是计算,而是测量。
另外还要说一句:对白炽灯这样的线性电阻负载可以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的方法来间接测量电流,但对其它非线性负载(例如整流滤波后为LED供电)则不能用测量电压的方法来间接测量电流。

网友:
谢谢前辈指点,虽然这个电路很简单,但是其中很多东西我还是想搞清楚一点,这样以后这个电路用的也放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