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F24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 16;
long data;
uint new_cap=0;
uint old_cap=0;
uint N1=0;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共阳极数码管
char position[]={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char diff_buf[]={0,0,0,0,0,0};
long diff[16];
char index=0;
void data_to_buf(long data1)
{
  char i;
  for(i=0;i<6;i++)
  {
  diff_buf=data1%10;
  data1=data1/10;
  }
}
void disp(void)
{
  uint i,k;
  for(i=0;i<6;i++)
  {
   P4OUT=tab[data_to_buf];
  P5OUT=position;
  if(i==3)
    P4OUT&=0X7F;
  for(k=0;k<600;k++);
  P5OUT=0X00;
  }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har k1;
  BCSCTL2|=SELS;
  BCSCTL2=DIVS0+DIVS1;
  P1DIR|=0XFD;
  P1SEL|=0X02;
  P4DIR=0XFF;
  TACCTL0=CM_1+CAP+CCIS_0+CCIE;
  TACTL=TASSEL_2+MC_2+TAIE;
  _EINT();
  while(1)
  {
    if(index==0)
    {
      data=0;
      for(k1=0;k1<16;k1++)
        data+=diff[k1];
      data=data/NUM;
    }
    data_to_buf(data);
    disp();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new_cap=TACCR0;
  diff[index]=65535*N1+new_cap-old_cap;
  index++;
  if(index==16) index=0;
  old_cap=new_cap;
  N1=0;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N1++;
  }
}

报错
Error[Pe852]: expression must be a pointer to a complete object type E:\IAR for msp430\timerA\catchtimerA\main.c 30
求助各位大神,实在是不知怎么改

网友A:
我想请问下“#define NUM 16;”这个有分号的,在IAR中不会报错吗?宏定义我记得是没有分好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下“#define NUM 16;”这个有分号的,在IAR中不会报错吗?宏定义我记得是没有分好的吧

对,这个地方忽略了,竟然我的没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下“#define NUM 16;”这个有分号的,在IAR中不会报错吗?宏定义我记得是没有分好的吧

不会报错啊,宏定义自身可以带分号,而且楼主的在楼主的程序里,刚好相当于一个空语句

网友:
data_to_buf这个是个函数名,不是变量,不能这样用。
unsigned int data_to_buf(long data1)
{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2;
  for(i=0;i<6;i++)
  {
  diff_buf=data1%10;
  data2=data1/10;
  }
return data2;
}

P4OUT=tab[data_to_buf(data1)];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额,我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expression must be a pointer to a complete object type就是说你的表达必须指向确切的对象,这种意思。我英文不太好。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私聊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会报错啊,宏定义自身可以带分号,而且楼主的在楼主的程序里,刚好相当于一个空语句

他如果这样做,这个宏定义是不起作用的哦。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地方忽略了,竟然我的没报错

恩恩。不过这个分号如果要的话,这个宏定义会不起作用哦。你的中断函数中TAIV这个常变量不定义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如果这样做,这个宏定义是不起作用的哦。O(∩_∩)O哈哈~

不会啊,没任何问题

网友:
5楼正解。
void data_to_buf(long data1)
data_to_buf是一个函数名,所以不能作为数组的偏移量参数。
P4OUT=tab[data_to_buf];
5楼的做法是将data_to_buf作为一个有返回值的函数,将其返回值(数)作为数组的偏移量参数。

另外,你这一句不会报错吗?
diff_buf=data1%10;
diff_buf同样是数组名,是一个指针来的。右边的内容是数,将一个数赋值进一个指针里,得到的结果是不可预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