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8月改装#UT33万用表的改进

楼主:
印象中#以拆会友#专题好像是从坛友眼大5子25块包邮的UT33D万用表拆机开始的。这个万用表虽然性能一般,功能也不算多,但是好处是体积小,价格低,精度也凑合,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万用表有个缺点是功耗比较高,9V电池一般就只能用几个月,所以需要经常换电池。我也有这样一个万用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把以前旧手机的电池利用上,所以做了一个下面的DIY。

改装后的万用表,使用旧手机电池供电,USB充电,从此不用换电池了。

万用表的底部挖了3个孔,分别是USB充电、LED充电指示、电源开关(因为UT33万用表没有自动关机功能)。

拆开后的万用表,左边是电源芯片,中间是电池。

万用表底部的空间正好装下开关、USB插座。USB充电芯片使用了国产的CN3052a,外围元件少。CN3052A最大充电电流是500mA,但是因为使用了旧电池,为了安全,将充电电流限制到200-300mA。

电源芯片,使用了ICL7660。这是一个电荷泵芯片,可以将VCC转为-VCC或者2xVCC。因为一节锂电池的电压是3-4.2V,升压一倍就是6-8.4V,虽然比9V低,但是可以正常使用了。一个小问题是因为ICL7660的输出电流比较小,一般只有10mA,所以在打开背光时电压会下降,万用表会出现低压警告。

电池使用了旧的手机电池,容量不限,只要电池没有鼓起来,万用表中可以装下的就能用。有可能需要拆下电池的外壳,但是一定要保留电池的保护板。

这个改装不算复杂,使用的元件也很少,价格低,容易购买。这个万用表是差不多5年前买的,然后就进行了改装,到现在用起来还是很好用。开始的时候充一次电大概可以用半年左右,现在大概可以用3个月,说明电池容量越来越低了。不过也没有关系,本来用的就是旧电池,等再过一段时间,电池不好用了,在换一个电池就行了。

本来还想增加一个USB数据传输功能,将万用表的数据通过USB发送到PC机,后来发现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太麻烦了,就放弃了。

参考电路

USB充电

电阻Riset可以设置限流,公式是 I  = (V ×900)/RISET,其中V是2.0v。USB充电也可以用其它芯片,只要简单好焊就行。

电源。

ICL7660有两种接法,负压和倍压。倍压需要用两个二极管,麻烦一些,所以这里使用负压接法。然后用输入电压V+做为电源正极,负压输出Vout做为电源负极。这样只需要两个电容就可以了,需要的元件最少。这里电容至少需要10uF,小了稳波会比较大。

电源开关需要串在电池上面,这样在关闭时就可以真正切换电源。

网友:
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太阳能充电功能。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好,高手,可以移植到其他电池应用上。赞。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