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
利用STM32模拟超声波测距,一个串口接收来自定时器产生的计数,另外一个串口2将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加以修改显示在终端。

网友:
因为没有超声波模块,就将两个按键作为发送超声波和接收到回波来模拟,其中当按键按下是,产生方波,并开始计时,当按键2按下是,停止计数,计算距离。

网友:
问题是我这个程序部知道该怎么写?而且不知道通过串口发送什么数据?发送时间还是什么?

网友:
求指点迷津

网友:
片内传输数据何必用串口?! 是我理解错了吗?

定时器级数、距离计算都可以由STM32完成,串口直接把需要显示的数据按照协议发过去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