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中断

楼主:
TI的电机控制中使用PWM中断调用主中断函数(此函数执行SVPWM计算再输出占空比)
初始化中设置TBPRD的值 并设置TBCTR=TBPRD时产生中断

问题1:想了解在写入TBPRD的值的前后TBCTR内的值会发生什么变化?写入TBPRD会使TBCTR清零吗?

问题2:由于是中断产生才调用的SVPWM算法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 在SVPWM开始时 TBCTR已经开始下一个周期的计数了 那么DSP执行SVPWM算法到更改PWM的占空比这段时间(由于用到矢量控制涉及很多坐标变换和双环PID所以计算时间会很长应该会达到us级别 而开关周期是10K 就是说中断周期是100us)那么考虑极端情况 如占空比很低例如在开关周期刚开始2-3us就要动作的情况下 会不会导致算法出错? 因为SVPWM计算完毕输出占空比(如占空比为0.02)此时执行SVPWM已经用时超过2us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TBPRD改写不会影响TBCTR计数,写入TBPRD不会使TBCTR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