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不能制版的解决方案(勉强)

楼主:
看到论坛很多用洞洞板做高频各种问题,看的我纠结,现在学校真是又想学生拿奖,又不提供条件与培训,苦了没条件的娃啊,最好是首先做好各种单级模块,如果在洞洞板,下面以VCA821为例子说另外一个勉强的解决方案,去年用在湖南省赛上(大家都必须用洞洞板),高频布局走线要尽可能短,电源去耦也很重要,一般自激都是因为这两点引起,VCA821是贴片的,为此需要用到转接版,解决方案就是用转接板,但是要用比所用芯片更大的转接版,例如VCA821是SOIC14封装,那么就用SOP24(22也行)的转接板,首先看VCA821原理图,
高频电路布局走线非常重要,信号走线尽可能短,电源去耦尽可能靠近芯片,一般自激什么的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原因引起,不考虑输入电阻和RREF,电源去耦、rf、rg必须焊接在转接版上,示意图如下,首先把芯片焊接在中间位置(上留3,下留2,上2下3都可以),上面没焊接的地方第二排作为地,在焊盘上焊接正电源去耦电容(看示意图),负电源同样道理,RG因为离的比较近需在焊接排针位置上焊接(先焊接排针,如果用小封装的0402或者0603可以直接在焊盘上焊接),RF因为垮了一排针距离可以在焊盘上垮着焊接,一个小模块就这么焊好了,最终建议做画好各种单机模块的PCB 发到外面做,淘宝有的PCB打样店加急24小时的费用只要100,当然还有更便宜的只要50的

网友:
其他的芯片用类似思路

网友:
非常感谢!干货

网友A:
还有必须用洞洞板的规定?

网友:
然而用洞洞板焊这种高速或者比较精密的芯片纯粹是看运气,能正常工作就是万幸,更不要提高性能了。。所以要参加比赛的话还是不要心疼这点钱了,能做PCB的还是尽量做PC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必须用洞洞板的规定?

湖南省赛 一天一夜 类似综合测评

网友B:
做个热转印了吧,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楼主好人,,,,,我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在洞洞板高频布线的问题

网友:
其实有用在高频的洞洞板啊

网友C:
然而湖南的省赛没有高频题目吧......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第一句我就有同感啊,学校想以最小的成本的到大的收获,连我们参加比赛都没人带,都是自己在网上找资料,自行看书,老师还特别扣

网友D:
这个办法我们之前也想到过,感觉引出来的排针会不会在高频时产生影响啊??如果有影响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E:
你好,你这电路图能产生多高的频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电路图能产生多高的频率。谢谢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洞洞板部分要“不美观电路”设计应该200M没问题,这主要靠个人,就是PCB有的人做高频有的人还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我们之前也想到过,感觉引出来的排针会不会在高频时产生影响啊??如果有影响会得不偿失的

排针和板子上走线也没多大差别,还是那个原则,近可能短,首先考虑信号线,电源线与地,其次再考虑一些低频控制的走线,电源去偶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第一句我就有同感啊,学校想以最小的成本的到大的收获,连我们参加比赛都没人带,都是自己在网 ...

特别一些二本和非工科学校 贵的仪器倒是有 便宜的制版设备不买

网友:
可惜没时间搞活动的 否则在论坛搞个 付邮免费送VCA821 模块电路板的活动(空板)

网友:
等第四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贡献09年 11年 13年三年放大器的作品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而湖南的省赛没有高频题目吧......

高速器件用在低速场合 也需要当高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热转印了吧,花不了几个钱

感光腐蚀其实也很便宜 买几块感光板 喷墨打印机 菲林 买个紫外灯 还有化学药剂 小台钻 几个桶或者喷 刷子

网友:
凝视远方落下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