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波怎么变正弦波

楼主:
做仿真时,只能将三角波变成正弦波,可是怎么将锯齿波变正弦波?求助

网友:
怎么用三角波转的正弦波

网友A:
三角波滤除绝大部分高次谐波,就得到正弦波。锯齿波也是一样,尽量滤除高次谐波即可。

网友:
用有源高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滤除绝大部分高次谐波,就得到正弦波。锯齿波也是一样,尽量滤除高次谐波即可。

为什么当改大增大倍数时,正弦波会不正常波动?是方法有错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当改大增大倍数时,正弦波会不正常波动?是方法有错么?

很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正常的。

积分电路可以改频率么?微分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积分电路可以改频率么?微分电路呢?

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都不可能改变频率。
注意它们都是线性电路。
只有非线性电路才可能产生输入信号中没有的频率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都不可能改变频率。
注意它们都是线性电路。
只有非线性电路才可能产生输入信号中没 ...

请问,为什么我覆不上铜呢?

每次都是完整画好之后,右击一看就是没敷上

网友C:
设置好铺铜的网络,覆铜时先选中铺铜的层。
敷铜的页面左下角最后的那个选项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好铺铜的网络,覆铜时先选中铺铜的层。
敷铜的页面左下角最后的那个选项勾选

成功了呢!三克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