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库

楼主:
没事了制了个CC2650 -RGZ的库,不知道正确不,

以下是一比一打印文件,可以打印下来与实物比较。

PCB引脚稍长,便于手工焊接。

网友:
您这个库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尺寸,这些尺寸一定要按照datasheet上的来啊。我举个例子:如单个pin的宽度;相邻两个pin的中心之间的距离咯。等等都要卡的哦。

网友:
又把信号名称添完整了的:

网友:
原理图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必拘谨。PCB图要根据手册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