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40 f5529 自制最小系统板

楼主:
MSP4340 f5529 自制最小系统板:请问对晶振有什么要求吗?因为手里没有原理图上的那个8兆晶振了,就拿了个6兆的,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Memory error 的错误,一闪而过,紧接着loading program,是还是把程序 下载进去了,也得到了了预期功能,请问那个一闪而过的Memory error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错了,是erassing program,没事了哈

网友A:
外部时钟4M~32M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4M~32M都可以的

这个在数据手册我也看到了,但是配置使用外部时钟的时候,得到的波形却不是我的晶振的波形,请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数据手册我也看到了,但是配置使用外部时钟的时候,得到的波形却不是我的晶振的波形,请问你知道怎 ...

得到不是我晶振的频率,刚刚说错了

网友A:
你把代码粘出来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代码粘出来看看呗

http://blog.csdn.net/girlkoo/article/details/9047191
我用的是这个网址的代码

网友A:
这个代码是可以的啊,你是时钟出不来,还是波形或者频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是可以的啊,你是时钟出不来,还是波形或者频率有问题?

有波形,但是频率不对,一直是1.04兆,但我的晶振是32.768k

网友A:
频率不对可能是1.测的引脚错了,P1.0 ACLK,P7.7 MCLK,P2.2 SMCLK。
2.可能引脚输出配置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定时器,如果没有那就不可能是这个错误
3.UCSCTL4配置错误,因为代码里面UCSCTL4 = UCSCTL4&(~(SELA_7))|SELA_1;这行代码是ACLK设为内部VLOCLK震荡输出的,但是这个是10khz的;
4.你的32768hz的晶振不知道是接在哪里,是不是XT1。因MCLK,和SMCLK都是接在XT2CLK的时钟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对可能是1.测的引脚错了,P1.0 ACLK,P7.7 MCLK,P2.2 SMCLK。
2.可能引脚输出配置错了,我不知道你有 ...

谢谢你哈,我觉得可能是第三点错误,我明天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哈,我觉得可能是第三点错误,我明天看一看

接的是XT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对可能是1.测的引脚错了,P1.0 ACLK,P7.7 MCLK,P2.2 SMCLK。
2.可能引脚输出配置错了,我不知道你有 ...

"因MCLK,和SMCLK都是接在XT2CLK的时钟输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所MCLK不能用XT1喽?

网友:
可以的,可以配置为XT1,我说的是代码中配置的是XT2的时钟源

网友:
手册的175页

网友:
我的XT1和XT2的波形都是1.04兆,但是晶振一个是32K一个是6兆,我用LaunghPad测量就是正确的,但是自己做的板子就不对

网友A:
可能你一直测到的是这个1.048M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一直测到的是这个1.048M的时钟。

恩恩,但是同样的代码在laungchPad上测量的就是对的啊,我怎么才能看到XT1时钟的频率啊?

网友:
……把SMCLK,MCLK,或者ACLK配置成XT1,然后从引脚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