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影响数码管显示

楼主:
大家好 我是一枚刚学51的小学弟 最近做一个类似比赛计时秒表的东西,现在遇到一些问题 想求助大家一下。

使用定时器中断使时间增加,外部中断一 用来控制计时的开始和暂停,外部中断0 控制 计数的增加,现在还需要增加清零,和设定 30S,60S倒计时功能,可是在增独立按键时 每次按下按键都会引起数码管显示的抖动 可能原因是按键消抖时间引起的,但是我也解决不了 所以求组大家。谢谢大家,在论坛回复或是+QQ2433688846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原因是按键消抖时间引起的”
难道按键消抖,你关掉了中断?
或者你的显示,也是空指令循环延时?

网友:
你最好是晒程序出来让大家看看 这样才好找原因

网友:
尽量不要用死等

网友:
如果是初学51的话,郭天祥有本书叫做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附盘),您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参考下,或者在下载中心搜搜看,有pdf版本的哦。

网友:
按键扫描用死等了?
或者用太长时间的消抖时间?
数码管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执行,这样就不会有闪烁了。

网友:
用数码管显示程序作消抖延时。扫描一次耗时多少,需要几次扫描达到消抖延时要求,你自己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