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如截图所示该电路是某设备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三相电源从总线经过C21到一个多触点的元件(楼主没看明白这个元件是个啥么,可能是继电器),然后就是到J4的电机端,多触点的元件中标识 “CON2” 和 “VAR2” 这个是啥么东西?控制电机的原理楼主基本搞懂了,但是这个电路的具体如何控制还是有些疑惑。哪位大侠看明白了这个电路指点一下,谢谢。

Hoist电路

Hoist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线圈内部通过的应该是直流电吧,然后产生电磁感应,吸附动触点移动。动触点部分控制交流电的通 ...

“交流接触器线圈内部通过的应该是直流电吧,然后产生电磁感应,吸附动触点移动”

1、交流接触器线圈中通的是工频交流电流。
2、“电磁感应”概念不是你所叙述的那样。
3、线圈中通过的电流是交流,那么为了续流,这个二极管应该朝哪个方向?

网友A:
“多触点的元件中标识 “CON2” 和 “VAR2” 这个是啥么东西”
交流接触器。

网友:
“但是这个电路的具体如何控制还是有些疑惑”
两交流接触器互锁,即不可能同时吸合,一个吸合必导致另一个释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触点的元件中标识 “CON2” 和 “VAR2” 这个是啥么东西”
交流接触器。

CON 是线圈?VAR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N 是线圈?VAR是个什么东东?

CON 是线圈无疑问。
VAR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N 是线圈无疑问。
VAR可能是压敏电阻。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二极管,回流用的。但是表示貌似又不对,压敏电阻啥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二极管,回流用的。但是表示貌似又不对,压敏电阻啥作用?

不可能是一支二极管,因为这是交流接触器。
从符号看,这就是压敏电阻符号。
压敏电阻用于限制线圈两端的电压,延长控制线圈的触点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一支二极管,因为这是交流接触器。
从符号看,这就是压敏电阻符号。
压敏电阻用于限制线圈两端 ...

交流接触器线圈内部通过的应该是直流电吧,然后产生电磁感应,吸附动触点移动。动触点部分控制交流电的通断,线圈断电的话不是要有一个反向的电流吗?如果在这里放一个二极管起到的作用是续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线圈内部通过的应该是直流电吧,然后产生电磁感应,吸附动触点移动”

1、交流接触器线圈 ...

我刚才有查看了电路图,线圈供电是SSR那边来的24V,电路图中没有标注直流还是交流。一般这个交流接触器线圈都是工频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有查看了电路图,线圈供电是SSR那边来的24V,电路图中没有标注直流还是交流。一般这个交流接触器线 ...

如果线圈电压是24V,那可能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