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防静电手环

楼主:
 可能我这个真的很低端,毕竟我基本是完全的新手,觉得好奇就拆开看了下,顺带分享

这是某工厂内使用的一款静电手环。实现简单,做工一般,外观不忍直视。BRO ANTI-STATIC

电阻部分放大后貌似还是不清晰。根据才看的知识,银色色环在绿色后面,因此可以查表得出阻值R = 10*10^5

不知对否,还请指教!

网友:
智能可穿戴式防静电手环

网友A:
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无线的,不过觉得比较扯,好像是尖端放电原理,积累的点静电达到1500V左右会自动放电,1500V,好多静电敏感的东西,早废了,还是有线的靠谱一些。。。。

网友B:
静电手环说实了就是接地而已,把你身上的静电引到大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静电手环说实了就是接地而已,把你身上的静电引到大地,,

恩  但是我看了下  貌似它并没有形成通路,这样有效果吗?   电阻一端接到顶上的一颗螺丝上,另一端接人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但是我看了下  貌似它并没有形成通路,这样有效果吗?   电阻一端接到顶上的一颗螺丝上,另一端接人 ...

这是无线的吧?无线真的觉得不靠谱,还是有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无线的,不过觉得比较扯,好像是尖端放电原理,积累的点静电达到1500V左右 ...

哦  没了解过  还要多加学习才行呀

网友:
感觉拆了再装上后无法恢复原样了  不知道功能还在不

网友:
1M 5%精度的电阻。

网友:
是1M的,我记得好像也是1M的,这个手环就是为了ESD而设计的。将人体的静电或者触摸电子产品所产生的静电导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