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AD采集的电压值数字量怎么显示在TFT屏上

楼主:
msp430用AD采集的电压值数字量怎么显示在TFT屏上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TFT显示,因为430的最突出的有点就是低功耗TFT功耗有点大,而且430的时钟不是很快,刷频速度回很慢。建议用oled这种低功耗的屏。
如果一定要用,可以去网上下个32的驱动代码,把管脚配置去掉,改成430用的管脚配置,别的应该都不用改了。记得是单纯gpio口驱动的那种文件。

网友:
本人单片机菜鸟,有没有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
用OLED或者5510吧,简单,TFT屏刷得有点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