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RM、FPGA这些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
单片机的特点:
    (1)受集成度限制,片内存储器容量较小,一般内ROM:8KB以下;
    (2)内RAM:256KB以内。
    (3)可靠性高
    (4)易扩展
    (5)控制功能强
    (6)易于开发
ARM的特点:
    (1) 自带廉价的程序存储器(FLASH)和非易失的数据存储器(EEPROM)。这些存储器可多次电擦写,使程序开发实验更加方便,工作更

可靠。
    (2) 高速度,低功耗。在和M51单片机外接相同晶振条件下,AVR单片机的工作速度是M51单片机的30-40倍;并且增加了休眠功能及CMOS技

术,使其功耗远低于M51单片机。
    (3) 工业级产品。具有大电流输出可直接驱动SSR和继电器,有看门狗定时器,防止程序走飞,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抗干扰能力。
    (4) 超功能精简指令,具有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相当于M51单片机中32个累加器!从而克服了单一累加器工作的瓶颈效应。
    (5) 程序下载方便。AVR单片机即可并行下载也可串行下载,无需昂贵的编程器。此外,还可以在线下载!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在电路板上

进行程序修改和烧录。
    (6) 具有模拟比较器、脉宽调制器、模数转换功能。使得工业控制中的模拟信号处理更为简单方便。
    (7) 并行口、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单片机内部重要资源的功能进行了大幅度提升,使之更适合工业生产过程的实时控制。
    (8) 其时钟频率既可外接也可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振荡器,其频率可在1MHz-8MHz内设置,使得硬件开发制作更为简洁。
    (9) 强大的通讯功能,内置了同步串行接口SPI、通用串行接口UAST、两线串行总线接口TWI(I2C ),使网络控制、数据传送更为方便。
    (10) 超级保密功能,应用程序可采用多重保护锁功能。可低价快速完成厂家产品商品化等等。 除上述特点外“零外设”也是AVR嵌入式

单片机的重要特征。由于该芯片已内置了程序存储器、晶振并增加了在线汇编功能。
    所以AVR单片机芯片接上直流电源,下载个程序就可以独立工作。无需附加外部设备,无需使用昂贵的编程器和仿真装置。这给我们学习

和开发带来了便利条件。
FPGA的特点:
    (1)采用FPGA设计ASIC电路(专用集成电路),用户不需要投片生产,就能得到合用的芯片。
    (2)FPGA可做其它全定制或半定制ASIC电路的中试样片。
    (3)FPGA内部有丰富的触发器和I/O引脚。
    (4)FPGA是ASIC电路中设计周期最短、开发费用最低、风险最小的器件之一。
    (5)FPGA采用高速CMOS工艺,功耗低,可以与CMOS、TTL电平兼容。
可以说,FPGA芯片是小批量系统提高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的最佳选择之一。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

编程方式。
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

,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

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1、系统内核小
    由于嵌入式系统一般是应用于小型电子装置的,系统资源相对有限,所以内核较之传统的操作系统要小得多。比如Enea公司的OSE分布式

系统,内核只有5K,而Windows的内核?简直没有可比性。

2、专用性强
    嵌入式系统的个性化很强,其中的软件系统和硬件的结合非常 紧密,一般要针对硬件进行系统的移植,即使在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产

品中也 需要根据系统硬件的变化和增减不断进行修改。同时针对不同的任务,往往需要 对系统进行较大更改,程序的编译下载要和系统相结

合,这种修改和通用软件的 “升级”是完全两个概念。

3、系统精简
    嵌入式系统一般没有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明显区分,不要求 其功能设计及实现上过于复杂,这样一方面利于控制系统成本,同时也利

于实现系统安全。

4、高实时性的系统软件(OS)是嵌入式软件的基本要求。而且软件要求固态存储,以提高速度;软件代码要求高质量和高可靠性。

5、嵌入式软件开发要想走向标准化,就必须使用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程序可以没有操作系统直接在芯片上运行;但是为了合理地调度多任 务、利用系统资源、系统函数以及和专家库函数

接口,用户必须自行选配RTOS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开发平台,这样才能保证程序执行的实时性、 可靠性,并减少开发时间,

保障软件质量。

6.嵌入式系统开发需要开发工具和环境。
    由于其本身不具备自举开发能力, 即使设计完成以后用户通常也是不能对其中的程序功能进行修改的,必须有一套 开发工具和环境才能

进行开发,这些工具和环境一般是基于通用计算机上的软硬 件设备以及各种逻辑分析仪、混合信号示波器等。开发时往往有主机和目标机的

概念,主机用于程序的开发,目标机作为最后的执行机,开发时需要交替结合进行。

更多C语言 C++、JAVA、数电模电、51单片机、PIC stm32 ARM Linux驱动 嵌入式、安卓系统 FPGA、DSP Cortex-M3学习

请咨询张工  18046771801 QQ:810663503 广州、深圳南山、民治、龙岗、西乡、长沙、郑州、南宁同步学习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一线工程师项目经理教学 结合真实的产品案列 让你感受前所未有的电子产品的开发流程

2015给自己一个决心,只为自己!高薪就业不是梦,有想法你就来 IT达人等着你!!!

网友A:
这文……这标题……感觉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就像拿“男人”和“工人”这两个范畴不同的楞做比较一样,其实没法比。
单片机就不能用ARM结构做吗?ARM不也可以嵌在FPGA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文……这标题……感觉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就像拿“男人”和“工人”这两个范畴不同的楞做比 ...

可以呀   但是的主题是他们各自的特点  你是对这个很了解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   但是的主题是他们各自的特点  你是对这个很了解呀

你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其实这里有个逻辑问题,要比较A、B两项,首先要求两者须是互斥的。

例如“太阳”和“月亮”可比,数字电路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可比,“男人”和“女人”可比,但要拿“男人”和“士兵”来比就不合适了,因为一个“士兵”本身就可能是“男人”,他们之间有交集。

“单片机”是指内置了若干外围(如ROM、RAM、Timer等)的处理器,在某些场合只需一块芯片就能齐活了的,“单片机”之名由此而来。“ARM”则是众多处理器架构中的一种,谁说“单片机”就一定不是“ARM”架构呢?(虽ARM曾给人有“高端”的印象,事实现在已有ARM芯片比公认廉价的低端处理器PIC卖得更便宜!)

楼顶文除上述逻辑概念问题外,概括出来的所谓“特点”几乎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太多,恕不一一列举),也许原文是很早以前写成的了,现在拿出来恐怕只会误导人。

网友:
非常感谢   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