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和TMS320F28069问题

楼主:
大家好,初次来到这里,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安装的是CCS4.2版本软件,但是设置仿真器以及芯片型号时里面没有28069这个型号,请问是需要安装什么补丁么?还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ccs5,在安装的时候会提示安装一些产品的驱动,如果你添加了c2000系列的应该都会有的,

网友:
Ccs4版本太早了,也不好用。建议用cc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