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BG virtual com port驱动问题

楼主:
如图,串口驱动就是无法安装。重装过AS,网上方法也都试过了。望过来人指点一下。
我是Ghost的win7旗舰版

网友A:
应该是缺少了一些驱动文件,被ghost版win7删除了。你看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记录了缺少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了一些驱动文件,被ghost版win7删除了。你看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记录了缺少的文件。

windows目录下只有一个logs文件夹,没有单独的log文件。
我是做串口通讯才发现这个串口驱动没装好,之前我也检查过设备管理器,这里是没有感叹号的,只是没有分配到COM口序号。另外网上说吧mdmcpq.inf和usbser.sys复制到相应文件夹里我试过了,也重装过AS6.2,没有改善,官网USB驱动也单独下下来装过,还是不行。另外,网上类似问题的他们设备管理器atmel栏下面有两个驱动,比我多一个EDBG Debugg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目录下只有一个logs文件夹,没有单独的log文件。
我是做串口通讯才发现这个串口驱动没装好,之前 ...

估计你的windows优化过,把一些服务禁用了。在计算机管理的服务中看看windows event log服务启用了没有,它会记录安装过程中的问题。然后在windows下就可以找到setupXXX.log这样的记录文件。

一个ATMEL的设备驱动正常情况下会有3个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windows优化过,把一些服务禁用了。在计算机管理的服务中看看windows event log服务启用了没有, ...

setupact里是这些东西,setuperr里空白

AudMig: No audio endpoint migration settings found 0x2
WdfCoInstaller: [08/08/2015 11:29.11.388] DIF_INSTALLDEVICE: Pre-Processing

WdfCoInstaller: [08/08/2015 11:29.11.478] ReadComponents:  WdfSection for Driver Service WINUSB using KMDF lib version Major 0x1, minor 0x9

[08/08/2015 11:29.11.519] WinUSBUpdate: installing version (6,1,7600,16385).

[08/08/2015 11:29.11.554] WinUSBUpdate: Checking for presence of previous WinUSB installation.

[08/08/2015 11:29.11.589] WinUSBUpdate: Found binary %WINDIR%\system32\drivers\winusb.sys version (6.1.7601.17514)

[08/08/2015 11:29.11.636] WinUSBUpdate: Found binary %WINDIR%\system32\winusb.dll version (6.1.7600.16385)

[08/08/2015 11:29.11.677] WinUSBUpdate: WinUSB installation is newer than update.

WdfCoInstaller: [08/08/2015 11:29.12.285] DIF_INSTALLDEVICE: Post-Processing

AudMig: No audio endpoint migration settings found 0x2
AudMig: No audio endpoint migration settings found 0x2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upact里是这些东西,setuperr里空白

AudMig: No audio endpoint migration settings found 0x2
...

这里没有安装ATMEL驱动的记录,你先把log文件清空,在安装一次试试。还有看看设备管理器中其它设备中有没有一个EDBG CMSIS-DAP,如果有,直接更新驱动就会变为EDBG Debugger。

网友C:
可以参照我的帖子改

网友:
你如果安装了AS软件的话,可以把他指定AS安装目录下的驱动文件夹

网友:
我也是刚使用这个EDBG,请教一下,是否不装AS,插入板卡后就应该有安装驱动的提示,我的板子插入电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这种情况有没有人遇到过,求指教,谢谢啦。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照我的帖子改

能否贴上帖子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贴上帖子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514-1-1.html这种方法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