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5529 12位AD转换

楼主:
void ADC_Init(void)
{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ADC10ON=1-->ADC10开启

      ADC12CTL0 |=  ADC12REFON + ADC12REF2_5V ;      //选择内部参考源2.5V,打开基准源
      ADC12CTL1 = ADC12SHP;
      // CONSEQ_2=10 工作模式为单通道重复采样; INCHx=0001选择输入通道 A1
      ADC12MCTL0|= ADC12INCH_5+ADC12SREF_1;
      ADC12IE = 0x01; //中断允许
      //__bis_SR_register(GIE);
      //ADC12CTL0|=ADC12ENC;
      P6DIR &= ~BIT5;
      P6SEL|=BIT5; // 外部输入通道 A1(P6.5) 使能

int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ADC_Init();
  P4DIR|=BIT0+BIT1+BIT2+BIT3;
  P8DIR|=BIT1+BIT2;

    rightEN_0;
    leftEN_0;
    go1(5000);           //四分步,1.2A,大约15cm
    go1(5000);
    //back(100);
    // left(1500);
    //right(1500);
     _EINT();          //开中断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SC;         // ADC10使能开启,采样、转换开始
  if(flag==1);
  {   flag=0;
   if(volt_value<1) go(100);
      else {
                            if(volt_value>2)  back(100);
               else delay_ms(60000);}
  }
}
}
#pragma  vector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even_in_range(ADC12IV,ADC12IV_ADC12IFG15))
    {case ADC12IV_ADC12IFG0:

     ADC_result += ADC12MEM0;
     x++;
     if(x==19)                            //重复采样19次,将每次采样结果累加
     { x=0;
      flag=1;
   ADC_result = ADC_result/20;              //取20次转换值的平均值
      volt_value = (ADC_result*2.5)/4092;      //数字量转换成电压值
     }
}
}

为什么我的结果一直在执出来行小于一的部分,改变取样电压的大小也不行,部分程序没写出来!

网友:
将  if(flag==1);变成while(flag==0);试试。或者进入低功耗中断唤醒,中断关低功耗,然后在处理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