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驱动器驱动42步进电机测试程序

楼主:
TB6560驱动器驱动42步进电机测试程序(软件控制快慢和方向,未加按键控制)

网友A:
请问这个的程序跟TB6600的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的程序跟TB6600的一样吧??

我手头没有TB6600,所以没法测试   从网上找点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从细分数上来说,都是16细分的,管脚数和封装也一样,所以有些人问到为了能够输出力矩大点能不能直接用6600替用6560,在此说明一下,虽然他们的管脚数一样,封装也一样,但是它们对应的管脚功能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想法的人千万不要去试,会损坏芯片的可能!
从它们的电压电流来讲,6600也比6560的高,因为他们的细分数相同,也有很多人将6600看成是6560的升级版,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从它们的内框架设计来看,并不属于同一类,并且成本上也比6560的要高挺多,性能也当然要比6560强。最明显的就体现在大力矩方面……)

网友B:
是买的tb6560驱动?12V供电 42步进电机 声音很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买的tb6560驱动?12V供电 42步进电机 声音很大是怎么回事

驱动器上的细分调调看

网友:
为什么我接上,步进电机却没有动(三个线都对调过,都是不动)

网友:
我驱动的电压是5V的,驱动42步进电机

网友:
请问我连上电机不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问你用单片机是STC12C5A60S2吗?您能提供一下控制42步进电机转动角度的程序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