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玩法你这样玩过吗

楼主:
步进电机自动正反转到位后,并回到原点。共四个按钮,一,正转到位后停止。二,反转到位后停止。三,正转到位后并反转到原点。四,反转到位后并正转到原点。(注:到位为电机受阻无法转动并记住下次以此为正转或反转的到位点,原点为电机初始位置)不能用限位开关。因为是要受到阻力或转不动时,才算是到位,才能做其它动作。

仿真图

网友:
转不动和堵转没分别吧,会丢步的,我觉得不合理.

网友:
楼上说得正确,转不动时,控制脉冲对其没有作用,这时如果不用定位开关,就要检测其电流,或者,象无涮电机那样,检测反向电动势以确定转动没有

网友:
那个脉冲信号是由电机转动产生的,根据脉冲的有无可以确定电机是否受阻或不转。然后单片机在做处理是否正转或反转。

网友:
既然有位置信号,到位置就反转好了

网友:
感觉程序还是有点小问题,单独正反转时,要按着按扭不放才行,而且取不到到位信号。中断没设计好。可否帮忙看看?

网友:
转不动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不好界定.

网友:
这个东西是如何使用的?感觉控制方式完全不合理。仿佛就是小时候玩的碰碰车。

网友:
有了自动正反转,就免去了调试转多远在反回,又不用限位开关,在下一次控制时,它就不会受阻了,会在受阻前一点停或返回。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