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检测的问题

楼主:
AD转换时怎么检测上升沿下降沿,我是想让电压上升的时候让灯亮着,下降的时候灯灭,电压变化范围在1.2V~2.0V,是把先后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吗,怎么把采集到的电压值储存起来再比较

网友:
电压保持不变,你这想用什么来指示?

网友:
比较就行了.
照片很养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就行了.
照片很养眼

刚用不是很懂,是先采集一个延时再采集一个去比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用不是很懂,是先采集一个延时再采集一个去比较吗

存储上次转换结果,转换完执行:
1新的和旧的比,做减法符号位判断更新led.
2新的替换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