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用51单片机编写pwm控制电机的程序,需要键盘控制和lcd1602显示的

楼主:
新手求助,用51单片机编写pwm控制电机的程序,需要键盘控制和lcd1602显示的,希望给予指导。大家看看我的这个程序怎么改进?#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amp=P2^0;//输出

sbit k1=P3^3;//加键

sbit k2=P3^2;//减键

sbit k3=P3^4;//停止

uchar a=10;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x--)

          for(i=0;i<110;i++);

}

void init()

{

        TMOD=0X01;//晶振11.0592,定时器定时方式1

        TH0=0XFF;//100us定时

        TL0=0XA4;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中断

        TR0=1;//开定时器

}

void key()

{

        if(!k1)

        {

                delay(10);

                if(!k1)

                {

                        a++;

                        if(a==99)

                        a=1;

                }

        }        while(!k1);

        if(!k2)

        {

                delay(10);

                if(!k2)

                {

                        a--;

                        if(a==1)

                        a=99;

                }

        }

        while(!k2);

        if(!k3)

        {

                delay(10);

                if(!k3)

                {

                        TR0=~TR0;//开定时器

                }

        }

        while(!k3);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

        uchar count; /*中断次数计数器变量*/

        TH0=0xFF;    /*恢复定时器初始值*/

        TL0=0xA4;

        count++;

        if (count>=100)

                count=0;

        if (count<=a)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低电平,高于时是高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lamp=0;

        else

        lamp=1;

}

先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
key函数中  a从1变到99或者99变到1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