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070

楼主:
哪位大神告诉我MAX4070怎么用

网友:
网上搜该芯片datasheet。

网友:
典型电路!

网友:
www.digikey.com.cn  or   www.alldatasheet.com 上找规格书,慢慢看!!

网友:
MAX4070 双向、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内置电压基准

MAX4069–MAX4072是一组低价格的双向、高侧、电流检测放大器,非常适合于笔记本电脑、蜂窝式电话及其它便携式设备中电池充、放电电流的检测。共模输入电压可高达24V,供电电流低于100µA (关断状态电流降至10µA),总的输出误差小于1.5%。共模输入范围极宽,从1.35V至24V,且与电源电压无关,这样即使测量一组已深度放电的电池时,也能保证精确的检流反馈。

为了增加设计的灵活性,采用外接的检流电阻,并且还可通过一个引脚选择50V/V或100V/V的增益。通过单一输出引脚,便可连续监视从充电到放电整个变化过程,无须额外的极性输出。MAX4070含有一个内置的2.5V基准。充电电流由一个2.5V至VCC的输出电压表示,而放电电流对应的输出电压为2.5V至GND。MAX4071与此相似,但基准电压为1.5V。MAX4069则具有可调的基准电压,靠两个外部电阻设定基准。MAX4072有一个输入引脚,可以外接基准。

MAX4069/MAX4071/MAX4072由2.7V至24V的单电源供电,而MAX4070使用3.6V至24V的单电源。上述所有产品均达到汽车级工作温度范围:-40°C至+125°C。MAX4070/MAX4071/MAX4072有8引脚µMAX®封装及8引脚薄型QFN封装两种封装型式。MAX4069则采用10引脚µMAX封装。

MAX4069、MAX4070、MAX4071、MAX4072:典型工作电路

MAX4069、MAX4070、MAX4071、MAX4072: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双向、紧凑型电流检测方案
  • 总输出误差小于1.5%
  • 两档增益可选:50V/V或100V/V
  • 1.35V至24V共模输入范围,且与电源电压无关
  • 2.7V至24V单电源供电
  • 内部精密基准
    • 可调基准(MAX4069)
    • 2.50V基准(MAX4070)
    • 1.50V基准(MAX4071)
  • 供电电流仅需100µA
  • 关断状态下电流仅为10µA
  • 提供节省空间的封装
    • 8引脚薄型QFN封装(MAX4070/MAX4071/MAX4072)
    • 8引脚µMAX封装(MAX4070/MAX4071/MAX4072)
    • 10引脚µMAX封装(MAX4069)

应用

  • 蜂窝电话电池电流监视
  • 电机控制
  • 笔记本电脑电量计
  • 电源管理系统
  • 智能电池组/充电器

网友:
上面是MAX4070的介绍,和典型电路图,你想用这个器件做什么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