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
我做了个电源,采用多电源共地,输出波形不稳定,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放电路图放波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路图放波形图。

网友:
看不清,但感到有点乱,是一组交流输入,四个整流桥交流侧并联,八个三端分四组正负输出吗?
一组交流,用一个整流桥即可,当然这个桥需能承担四组电源最大电流,然后三端进线并联,共地输出即可,当然也可以大电源带小电源分级输出,如正负5V输入挂在正负9V输出端,12V挂在15V等。
此外正负电源一般应接假负载,很多设计在三端稳压输出端接1mA的LED,以便三端稳压器在电源空载时建立初始状态

网友:
是4个交流并联,我们在输出端接了电阻的,只在负输出端加了电阻,

网友B:
条件 有点坚苦啊 哪个学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 有点坚苦啊 哪个学校的

被你发现了,示波器太旧了,陕西理工的,大神能解决一下问题吗,求关注重点,

网友:
贴出电路图

网友:
大兄弟 你这是直流电源啊
示波器测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 你这是直流电源啊
示波器测的纹波?

哥,我也就是在愁这事啊。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