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2212无刷电机,电调,只响不转

楼主:
最近买了几个新西达xxd2212无刷电机,电调,怎么都不会用,接上电后会有一小段音乐,然后给一段高电平,一段低电平,电机发出 滴滴 ,滴滴,滴滴,。。,信号过来后就不响了,但电机还是不转,听说还有初始化,具体怎么操作求指点,网上找的教程都是关于用飞行器遥控去控制的,什么加满油门,最低油门,我现在就是一块51单片机,给电调的信号端提供一个信号,电调正负极接7.4V电池,三根线接电机,就这样,哪有什么油门?
求助;初始化步骤,具体操作步骤,能否写一个范例(c语言版的),只需要让他转起来即可,速度随便。
我的现在是只响不转。
谢谢。

网友A:
频率50HZ,占空比1MS~2MS就可以了,一直滴滴的话先用遥控校准油门行程,校完用遥控应该可以启动,再用51生成的PWM试一下,我以前用51驱动过,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50HZ,占空比1MS~2MS就可以了,一直滴滴的话先用遥控校准油门行程,校完用遥控应该可以启动,再用51生 ...

没有遥控,还涉及不到那么高端,只是让他转一下,我就满足了,求给一个C语言例程
求看一下,我写的哪里有问题
# include
# include
sbit p1 = P2^0;

void delay2s(void)
{
    unsigned char a,b,c,n;
    for(c=167;c>0;c--)
        for(b=39;b>0;b--)
            for(a=152;a>0;a--);
    for(n=1;n>0;n--);
}
/////
void delay19ms2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55;b>0;b--)
        for(a=173;a>0;a--);
}
void delay8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59;b>0;b--)
        for(a=1;a>0;a--);
}
/////
void delay1ms2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239;b>0;b--)
        for(a=1;a>0;a--);
}
void delay18ms8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79;b>0;b--)
        for(a=51;a>0;a--);
}
/////
void gao()
{
        p1 = 1;
        delay800us();
        p1 = 0;
        delay19ms200us();
}

void zz()
{
        p1 = 1;
        delay1ms200us();
        p1 = 0;
        delay18ms800us();
}

void main(void)
{
        p1 = 0;
        delay2s();
        delay2s();
        delay2s();
        gao();
        delay2s();
        zz();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遥控,还涉及不到那么高端,只是让他转一下,我就满足了,求给一个C语言例程
求看一下,我写的哪里 ...

这是我以前驱动电调的程序

966 Bytes, 下载次数: 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驱动电调的程序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