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DCDC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5-08-09):
求大神推荐一款DCDC开关电源芯片
输入10到30V,输出可调1到15V,功率100W以内
开关电源

网友A:
100W左右属于大功率了,
100W以内的除了二楼推荐的,可以考虑UCC3842系列的,一般用于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一般为几W到几百W。

网友B:
整流后直流输出可达100W的芯片,不是没有,但从成本上看,并不上算。
还是以3楼推荐的方案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