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 求经验分享

楼主:
做射频宽带放大器或者其他高频频电路 画PCB都有哪些需要注意 大家都有什么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
信号线可能短 路径尽可能“简单” 其次关注电源和地的走线分布,最后才考虑一些低频的控制线

网友A:
推荐一本书 中文名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本书 中文名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这本书有讲这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