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升沿中断,陷入死循环

楼主:
以下是我的代码,设置P2.0端口为上升沿中断,但是一直陷入死循环,求指教

#include <msp430.h>
#include<xianshi.h>
#include<GPIO_init.h>
#include<dushuju.h>

////上位机

/*
* main.c
*/
unsigned char shidu,wendu,shiduh,shidul,wenduh,wendul,i;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GPIO_init();
    Init5110();

        P2DIR&=~BIT0;
        P2REN|=BIT0;
        P2OUT&=~BIT0;    //设置为下拉电阻
        P2IES&=~BIT0;   //上升沿中断
        P2IFG&=~BIT0;
        P2IE|=BIT0;
        _enable_interrupts();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P4DIR|=BIT7;
        P4OUT|=BIT7;

        P2IFG&=~BIT0;
}

void abort(void)
{
   /*-------------------------------------------------------------------*/
   /* SET C$EXIT LABEL SO THE DEBUGGER KNOWS WHEN THE C++ PROGRAM HAS  */
   /* COMPLETED.  THIS CAN BE REMOVED IF THE DEBUGGER IS NOT USED.      */
   /*-------------------------------------------------------------------*/
   __asm("        .global C$EXIT");
   __asm("C$EXIT: nop");

   for (;;);   /* SPINS FOREVER */
}

网友:
断点调试,观察P2IFG,是否有其他的中断源。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main函数怪怪的,把中断服务函数写到里面了,不应该是写到main函数外面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main函数怪怪的,把中断服务函数写到里面了,不应该是写到main函数外面的吗??

对,中断函数应该是在外面的啊,他这种写法很奇怪,没有试过,不知道可行不。即使可行,我觉得也不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main函数怪怪的,把中断服务函数写到里面了,不应该是写到main函数外面的吗??

不觉得是少了main函数尾部的花括号么?
然后,整个main函数木有主循环。。。跑完程序直接复位。。。

网友:
那个是我上传程序代码的时候,少了一个括号,完整的代码,在main函数和中断函数之间有括号的

网友D:
把for(;;)放在main函数里面最后一行。另外这样编程和原理图示对应的吗,原理图别是下降沿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for(;;)放在main函数里面最后一行。另外这样编程和原理图示对应的吗,原理图别是下降沿中断、、、、

那个for(;;),是在另一个文件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for(;;)放在main函数里面最后一行。另外这样编程和原理图示对应的吗,原理图别是下降沿中断、、、、

话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Unknown device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话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Unknown device

换个USB口,或者重安驱动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个USB口,或者重安驱动试试

解决了,感谢你这么积极回应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感谢你这么积极回应我的问题

原因查出来没有?可以在论坛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中断函数应该是在外面的啊,他这种写法很奇怪,没有试过,不知道可行不。即使可行,我觉得也不好看。

读的,我没试过这样写,感觉这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觉得是少了main函数尾部的花括号么?
然后,整个main函数木有主循环。。。跑完程序直接复位。。。

对的连个while(1)之类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的,我没试过这样写,感觉这样有问题吧

就是滴,不管程序对不对。但是楼主那样写至少程序的可读性很差。我个人的话,不建议那样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滴,不管程序对不对。但是楼主那样写至少程序的可读性很差。我个人的话,不建议那样写呢。

赞同,要养成好的风格和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同,要养成好的风格和习惯

对对,代码是给人看的。可读性不好,的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代码是给人看的。可读性不好,的确不好啊。

对的,可读性差的代码移植到其他的平台也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查出来没有?可以在论坛分享一下。

是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