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几款充电器

楼主:
周末回家突然想起来我有好多的充电器,突发奇想,拆几个充电器看看。

家里翻出来几个充电器,电池充电器、MP3充电器、手机充电器。正好做个对比。

一、电池充电器1
这个电池充电器还是当年用来给四驱车电池充电的呢。看看里边如何。

保存了这么多年还那么干净。我真是个爱干净的好孩子。

电路的正反面就是这样的了。似乎略显简单啊。传说中的充电器怎么这么简单。

下图是我之前画的最简单的一个降压电路图(这儿只有一部分,上面的充电器还没有电容,我觉得是不是怎么也得加个稳压芯片吧。)

总之呢,就是感觉太简单粗暴了吧。

二、电池充电器2

咱们再拆拆另一个德赛的电池充电器。外观看来貌似还不错啊。

外观还是比较时尚的,瞧瞧里边的电路怎么样。
来个大图~

电路图如下所示

(转载自 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18 测试了运放、三极管几个点之后发现基本就是下面的电路,我也不折腾了。。。)

三、MP3充电器
接着再拆MP3充电器

拆了后的这样的,貌似触点还是铜做的,很不错的样子。

继续上图

据相关资料表明,对应的原理图如下:

上电后,交流220V电压经电阻R1限流,由D1-D4.C1进行整流滤波,并在C1上产生直流电压,此电压经启动电阻R2加至振荡 管Q1的基极,使Q1得到偏置而导通.由D6.C3.R6等元件构成的自激反馈网络将脉冲变压器L2反馈绕组上的感应脉冲馈至Q1基极,使其维持于连续振 荡的工作状态.同时,变压器次级L3上产生的感应电压经过D7,C5整流滤波,形成略高于5V的直流输出电压,经过R7加至输出端口上,再通过USB转换 线供给MP4/MP3机工作或充电.

四、手机充电器
再上个普通的山寨手机充电器瞧瞧

这个电路中的元件我不是特别清楚。一个看着像隔离光耦、另一个不知打是什么 ,请高手指教~

五、Motorola充电器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款手机叫L7,下图就是L7的充电器

上个高清图

元件放得有点乱啊,不知道是故意这样还是别的原因。
不过看着这么多的元件,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应该很好的样子。

这个充电器有点不好,里边都是胶水封死了,根本没螺丝,也没有卡扣、只能硬拆。

好累啊,先到这吧。有空了再补充。

网友A:
这几个充电器除了第二个貌似都用过

那两个元件,‘一个看着像隔离光耦 另一个不知打是什么 ’
没猜错的话一个是线性光耦 PC817 ,一个是功率三极管13001

其实论做工肯定是motor的最好!
无论元件的用料还是PCB的设计都明显好于前面的几个
要说不好,那是人家原本的设计就不是让你拆着玩的

网友B:
总之呢,就是感觉太简单粗暴了吧
虽然简单  但是楼主也用了不少时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充电器除了第二个貌似都用过

那两个元件,‘一个看着像隔离光耦 另一个不知打是什么 ’ ...

真的呀,哈哈 感谢您的解答。可算是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之呢,就是感觉太简单粗暴了吧
虽然简单  但是楼主也用了不少时间了吧

还好还好,什么小米充电器啊之类的我现在还在用就不拆了,也不敢拆。今天晒得都是好久不用了的。

网友C:
不错的拆解,最后一个充电器不错啊

网友D:
感谢楼主带来的分享,很不错,不过以后要是有报废的苹果的充电器的拆解就更好了,想看一看苹果充电器的内部的结构和元件分布情况,以及主控芯片,看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拆解,最后一个充电器不错啊

MOTO原装的充电器,东西似乎真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带来的分享,很不错,不过以后要是有报废的苹果的充电器的拆解就更好了,想看一看苹果充电器的内部 ...

买不起苹果的手机,不过有个苹果的蓝牙鼠标,下次有机会拆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啊,图片看起来,挺亲切的。第一个黄色充电器,应该有些年头了,小伙伴们用它给电池充电。那时充电电池还比较稀少。两个黑色的充电器,一些mp5之类的东西比较喜欢用它。

网友:
楼主拆的很好,收集这么多充电器,知识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