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TL1=CARSEL+CAREF1+CAON 求教

楼主:
CACTL1=CARSEL+CAREF1+CAON 在学习电压比较器时看到的一句代码 内部控制寄存器CACTL1、设置内部参考电压、选择0.5VCC位参考电压、打开比较器。   --------不觉明历 求高人指导 谢谢~

网友A:
说实话,不知道你想问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知道你想问啥??

抱歉~我表达的不清楚 我看到这段代码以及他的注释之后不理解,意思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达,代码和文字我也同样对不上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表达的不清楚 我看到这段代码以及他的注释之后不理解,意思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达,代码和文 ...

就是寄存器的赋值,自己对着手册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寄存器的赋值,自己对着手册看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