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PCB 设计 - 新人求教

楼主:
1. 是不是所有元件必须先做好封装或者元件库?

2. 涉及到PCB 板上的一些外接端子怎么处理?使用过孔解决, 如果是这样,间距怎么能否自行定义?

3. 过孔的位置能不能自定义, 比如有五个,可不可以自定义没两个之间的间距?如果可以,烦请大概指点

小弟在自学AD14, 有好些疑问,还望高手勿笑,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1.良好的习惯是建个属于自己的元件库封装库,或者也可以用软件自带的一些库进行绘制原理图和pcb。当然要自带库中有对应的元件和封装,没有的话你就得自己动手画或者网上找找有没现成别人分享的库里有没有了。推荐自己建一个。因为只有自己建的才最满足自己需求。2.外接端子也可以当成一个元件,画出对应封装。建议用焊盘。3.过孔位置是可以自定义的,当然你定义位置的时候注意下你设置的原点在哪里,才更有利于你确定位置。要设置过孔间距也是可以设置的你可以设置规则,ad14新添的过孔类型也可以直接设置距离。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耐心解答。 那如果是简单的端子或者继电器,在新建PCB 库的时候,向导这一步封装类型选哪一种?

网友:
额,你用向导生成?貌似没有把,直接自己按照实际的元件规格书自己画一个,用向导基本是些常规的封装的。

网友:
画图之前就应该把所有要用的元件库和封装库要做到心中有数,,,,
过孔,间距必须要尺寸正确,要实际测量,最好用卡尺

网友:
1. 是不是所有元件必须先做好封装或者元件库?
答:如果可以的话,是需要自己做。当然有些人喜欢用别人的,特别是封装库用别人的是有风险的。初学者建议都自己动手。合理运用datasheet和数学知识来画封装咯

2. 涉及到PCB 板上的一些外接端子怎么处理?使用过孔解决, 如果是这样,间距怎么能否自行定义?
答:这个外接端子有很多了,不能自行定义。如果是普通的那种端子(如排针)用库中的header即可。如果不是普通的需要您自己来画封装的哦。
3. 过孔的位置能不能自定义, 比如有五个,可不可以自定义没两个之间的间距?
答:过孔的位置看在哪种情况下了。有的可以自己定义,有些过孔的定义需要设置规则的哦。建议楼主碰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发帖到ee来我们一起讨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