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rintf重定向,STVD下的工程选项配置 [HELLLLP]

楼主:
如题,重定义了putchar(),源码和官网例程差不多,就差工程配置要选择full的输入输出库,一直找不到在哪,

网友:
吐槽下IDE
一次只能打开一个窗口,不知道有没得设置
stdarg.h下只有vprintf()和vsprintf()

网友:
好像不能用__VA_ARGS__宏???
下面是从keil移植过来的,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