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台灯充电后使用时间很短就不亮

楼主:
LED台灯充电后使用时间很短就不亮
快灵通LED台灯
刚使用一段时间就出现不耐用,灯闪烁,亮度不一。
电池是块长方体的疙瘩,5V蓄电池。如何更换?哪里可新购

网友:
检测灯珠没有问题
如是交流220转换直流驱动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测电池电压,看是否能充满,由此判断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