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整理一下思路,问几个问题。

楼主:
前些时在网上看了好多大神发的关于雕刻机的帖子。多数设计到机械设计方面比较多。因为本人不是学机械的,所以也不怎么看得懂。刚好这段时间自己比较的闲,想动手做一台试一试。

首先,用57步进电机,这个很简单,买3个电机按接线方式把线接好就行。

第二,步进电机的驱动问题,他是如何驱动的,看到淘宝上有许多卖驱动器和驱动板的,这两种东西有什么区别。都是直接连接到电脑,用软件把数据传过来就可以用了。还是需要另外的辅助电路,而且这个驱动板或者驱动器的电源是怎么来的,直接从电脑上面来,还是需要外界电源,感觉应该是要外接电源,电脑只输出数据控制。

第三,关于丝杆轴径的问题,因为工作原因,我这边蛮多6000的轴承,不知道利用这个做,整台机器的承载能力这么远,轴会不会太细了。还有这个丝杆具体怎么选择,因为淘宝上卖的丝杆价格差别不是一般大。

第四,机体材料选择的问题,看了这么多帖子,大多数大神都选择了航空铝来作为机体材料。这种材料的刚性怎么样,使用这种材料的机器能不能干简易的钢件?两者在重量上大概差距多少,还有加工费用上,如果使用钢来制作会不会更贵。

第五,控制部分电路有没有哪位大神是自己设计制作的,难度高不高,自己做能不能行得通,网上的帖子基本上都是买来的成品控制板。其实我觉得,这件东西最核心的制作就是在这里,他体现了控制方法和思路,因为其他的部件,比如机架基本上都是先自己画好图纸,找人制作的,个人一般都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不具备这种加工能力,当然还是要有想象能力和设计能力。若果有哪位朋友可以给点电路方面的设计资料,那是最好了

第六,做成的朋友们,整体费用是多少啊,那一部分最花钱,大概多少钱,有清单的朋友晒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一下子提出这么多问题,说明准备的很充分
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下子提出这么多问题,说明准备的很充分
好像发错版块了

我只是看了很多帖子,还没动手呢。应该发在哪个版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看了很多帖子,还没动手呢。应该发在哪个版块啊。

DIY/开源硬件专区 这里有雕刻DIY大侠很多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72-1.html

等周一管理员会给你转移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