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的级间连接问题

楼主:
做放大类的童鞋们,你们好,我一直有个问题,放大器级间怎样连接??比如VCA821的级间连接,看有的报告有的级间串联了一个50欧电阻,而有的没有,看下面的 图,而且datasheet上面没有级间连接的典型应用,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抑制共模干扰用的,要求不高可以不加。若按图纸所示,这个电阻应该是20欧姆。再说了,常用电阻系列中也没有50欧姆这个档

网友:
请问我做的vca810单级60M之后就开始衰减是什么原因

网友:
VCA810能达到60M??不是说VCA810当做固定增益的时候才达到35M吗???请问你是怎样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抑制共模干扰用的,要求不高可以不加。若按图纸所示,这个电阻应该是20欧姆。再说了,常用电阻系列中也没有 ...

为什么是20欧啊??你是怎样看得??苦恼了好几天了,望大神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抑制共模干扰用的,要求不高可以不加。若按图纸所示,这个电阻应该是20欧姆。再说了,常用电阻系列中也没有 ...

为什么是抑制共模干扰的??求解

网友A:
一般原则,运放V+和V-接入同值电阻

网友:
有没有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原则,运放V+和V-接入同值电阻

上面第二章图中V+,V-都是接的50欧的电阻啊??那和级间进行连接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哦,打错了,应该是Vin+、Vin-。
理想放大器输出阻抗为0,因此直流分析中前级输出相当于直流地,你把前级Vout看成地再看看

网友:
如果接地,那么两个50欧的电阻并联应该是25欧啊??还是没怎么明白

网友:
同问  VCA821有没有自救   另外问一下VCA821需要调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