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LED照明的驱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
  为了节能省电,LED得到了很大的推广,但LED都需要有个电源驱动,其好坏会直接影响LED的寿命,因此如何做好一个LED驱动电源是LED电源设计者的重中之重。本文介绍了一些LED驱动电源的问题,希望能够对工程师提供一点帮助。

1、驱动电路直接影响LED寿命

我们所说的LED驱动包括数码驱动和类比驱动两类,数码驱动指数字电路驱动,包括数字调光控制,RGB全彩变幻等。类比驱动指类比电路驱动,包括AC恒流开关电源,DC恒流控制电路。驱动电路由电子元件组成,包括半导体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等,这些元件都有使用寿命,任何一个器件失效都会导致整个电路的失效或者部分功能失效。 LED的使用寿命是5-10万小时,按5万小时算,连续点亮,有近6年的寿命。开关电源的寿命是很难达到6年的,市面上出售的开关电源质保期一般是2-3年,达到6年质保的电源是军品级别的,价格是普通电源的4-6倍,一般的灯具厂是很难接受的。所以LED灯具的故障多为驱动电路故障。

2、散热问题

LED为冷光源,工作结温不能超过限值,设计时还要留一定余量。整个灯具的设计要考虑外形美观,安装方便,配光,散热等很多方面问题,要在众多因素中寻求平衡点,这样整体的灯具才是最好的.LED灯具的发展时间不长,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很多设计都是不断完善的。有些LED灯具厂家所用电源为外协或者外购,灯具设计师对电源了解不多,给LED的散热空间较大,给电源的散热空间较小。一般是设计好灯具后再找合适的电源来配套,这样就给电源的配套带来一定的难度。经常碰到因灯具内部空间较小或者内部温度较高,而且成本控制较低,无法配到合适电源。有些LED灯具厂有电源研发能力,在开始设计灯具初期进行评估,电源的设计同步进行,就能解决以上问题。在设计中要综合考虑LED的散热和电源的散热,整体控制灯具的温升,这样才能设计出较好的灯具。

3、电源设计中的问题

a,功率设计。虽然LED光效高,但是还有80-85%的热能损耗,致使灯具内部有20-30度的温升,如果室温25度情况,灯具内部就有45-55度,电源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工作,要保证寿命就必须加大功率余量,一般留到1.5-2倍的余量。

b,元件选型。灯具内部温度45-55度情况下,电源内部温升还有20度左右,则元件附近的温度要达到65-75度。有些元件在高温情况参数会飘移,还有些寿命会缩短,所以器件要选择能在较高温度长时间使用的,特别注意电解电容和导线。

C,电性能设计。开关电源针对LED的参数设计,主要是恒流参数,电流的大小决定LED的亮度,如果批量电流误差较大,则整批灯的亮度不均匀。而且温度的变化也能致使电源输出电流偏移。一般是批量误差控制在+/-5%以内,才能保证灯的亮度一致.LED的正向压降有偏差,电源设计的恒流电压范围要包含LED的电压范围。多个LED串连使用时候,最小压降乘以串连数量为下限电压,最大压降乘以串连数量为上限电压,电源的恒流电压范围要比这个范围稍宽些,一般上下限各留1-2V余量。

d,PCB布板设计.LED灯具留给电源的尺寸较小(除非是电源外置的),所以在PCB设计上要求较高,要考虑的因素也多。安全距离要留够,要求输入和输出隔离的电源,一次侧电路和二次侧电路要求耐压1500-2000VAC,在PCB上至少要留够3MM的距离。如果是金属外壳的灯具,则整个电源的布板还要考虑高压部分和外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空间保证安全距离情况下就要利用其他措施保证绝缘,比如在PCB上打孔,加绝缘纸,灌封绝缘胶等。另外布板还要考虑热量均衡,发热元件要均匀分布,不能集中放置,避免局部温度升高。电解电容远离热源,减缓老化,延长使用寿命。

e,认证问题。目前国内还没有针对LED灯具的标准,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订,国内销售的灯具认证是参照照明灯具的标准,外销的是做CE或UL等认证,还有些参照国外的LED灯具标准来做。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开关电源的设计要同时满足以上的这些标准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只能针对不同的要求满足不同的认证。

4、使用参数。

外购电源在选择上主要看恒流和恒流的电压范围。恒流值选择为LED的标准电流偏下。电压范围的选择要适中,尽量不要选择较大范围,避免功率的浪费。

网友A:
驱动器的寿命只有灯珠的一半,
驱动老化,一是对LED不利,另方面,人退休了还可服务社群,但因驱动报废,即使健在也被迫退役的LED却不允许重投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的寿命只有灯珠的一半,
驱动老化,一是对LED不利,另方面,人退休了还可服务社群,但因驱动报废, ...

LED的宣传寿命可达50000小时,那是指LED本身寿命的理论值,不代表驱动电源的寿命。
飞利浦已生产出可达到5-6万小时的LED,说明,LED的使用寿命虽然目前还达不到10万小时,但接近5万小时的使用寿命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LED使用寿命的长短和温度有关系。环境温度每升高10℃,LED的使用寿命则会减少到原来的1/2。
其实主要是与电解电容寿命有关系。
所以有人搞无电解电容的LED驱动,但做不好的话,安全和频闪问题就很麻烦

网友:
灯驱一体化唯一的好处,是走线短,结构紧凑,若灯驱分离,则两者皆可享尽天年,物尽其用,荧光灯与HID都是这样的(尤其是HID,至今好像还没有灯驱一体化的产品),
另外就是关于 ACLED 的,想把 ACLED 应用于大功率,长时间的照明,镇流和散热一定要搞好,马达是电感,(电阻比灯用镇流器更小),既得镇流之效,功耗也比电阻或恒流二极管小多了,马达鼓风可散热,当功率大到某个程度,风扇会比高耐压大电容更省位置,更安全。

网友:
锂电池的电压是 3.7~4.2V,这正好也是白光LED的 由门限电压至过热衰竭点 的范围,
ACLED 免驱动,甭整流,但那高达 80%市电幅值 的门槛,对功率因数是不利的,基于LED的发光原理,这问题是无可救药的,
于是我想,是不是可先用普通的整流桥整流,然后用直流马达(风扇)充当扼流圈,那么,交流部份就可保持载流状态(整流桥可兼当续流管),功因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