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FPGA控制TVP5150的大神吗?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
上电后通过I2C总线配置它的寄存器,寄存器的配置的看它的相关手册。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正常 从上往下看。主要看下面的,再加上器件特有的,都好弄。

板级应用

板级应用

模块图

模块图

时序

时序

寄存器

寄存器

应用

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