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容怎么用?

楼主:
各路大神,请问用螺丝刀拧的可调电容怎样才知道调到了极限呀?

网友:
用个可以测量电容的万用表应该可以吧,拧动容值不变就到极限了吧

网友:
既然可调就是能小能大,,,

网友:
是的,二楼给出的也可以。有些万用表是可以量测容值的。当然还有更加精确的仪器。如LCR meter等等。当然你可以参照这个可调电容的类似说明书等等的资料咯。

网友:
用个可以测量电容的万用表应该可以吧,拧动容值不变就到极限了吧  是的 就这样试试吧

网友A:
根据楼主所述,应该是贴片式的半可变电容吧。

一般地,这种电容没有定位的标志,只能根据观察得出。
当动片和静片重合时,容量最大;反之则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所述,应该是贴片式的半可变电容吧。

一般地,这种电容没有定位的标志,只能根据观察得出。
当 ...

网友:
电桥测量,一般在可调范围几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