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加速度超了1G,地球只有1G吧?

楼主:
调MPU 6050时测量加速度,结果当我把模块水平放置时Z轴的加速度为2G,这是怎么回事啊?

下面是读取计算  addr为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void display_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char addr)

{

  int temp1;

  temp1=GetData(addr);

  if(temp1<0)

  {

    temp1=~temp1+1;

    show_2[0]='-';

  }

  else

  {

    show_2[0]='+';

  }

  temp1=(int)(temp1/8192)*10;

  show_2[1]=temp1/100;

  show_2[2]=temp1%100/10;

  show_2[3]='.';

  show_2[4]=temp1%100%10;

}

最后再写显示函数显示,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应该是参数设置上问题,MPU6050是可以设置参数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