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最近学习MSP430F149有关于低功耗的知识,但是不太懂。就是什么场合下可以运用低功耗模式?比如说外围模块在运行时就可以运用低功耗??求大神解答,问题可能笼统,请谅解

网友A:
我感觉楼主问的应该是MCU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而不影响正常功能的执行。
简而言之,就是MCU在等待的时候,比如延时,轮询,等待某些结果(while的空语句)等等,这些情况下不需要MCU参与运算,那么就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说的外围模块在运行时,其实这个时候MCU就出于等待外设运行结果的状态,不需要用到CPU,那么就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来等。

轮询也是一样,没有必要每个时钟周期查询一次,可以间隔一个小的时间片,然后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唤醒MCU执行一次轮询,查询完毕之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
不是“什么场合下可以运用低功耗模式”,应该是“什么场合下需要运用低功耗模式”吧?
采用低功耗模式会带来不少性能损失和研发工作量的增加,谁爱吃饱了撑的白做呢?有需求才会去做,比如电池供电,希望尽量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等。

网友:
为什么要用低功耗呢?就是为了使你的电源节省功耗从而使你的系统运行的时间更长。你使用开关电源等,当然是感觉不到滴。如果使用电池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问的应该是MCU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而不影响正常功能的执行。
简而言之,就是MCU在等 ...

谢谢你,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问的应该是MCU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而不影响正常功能的执行。
简而言之,就是MCU在等 ...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