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路灯控制

楼主:
ZigBee网状型组网模式是如何建立的,假如一条街上有一个协调器,200个路由器,每个设备间隔50m,那么该选择多大的组网深度,什么样的组网模式?要求是网络系统最稳定。

网友:
如果组网深度为2 就只有一个协调器2个路由器,选择网状网络,他会是怎样的一个组网?是两个路由器都作为协调起的子节点,还是有一个路由器会作为另一个路由器的子节点?

网友:
原则上得测试,你说得那些参数配置都是最基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