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燒錄監測

楼主:
各問軟體神人,
最近在DEBUG 想找一款可以燒錄又可以即時監測軟體狀況,在有錯誤時即時顯示

网友:
没看懂问的是什么问题。

对于台湾方言看得不是太懂,之前接触过台湾来的工程师,知晓软体=大陆这边说的软件。

您找的是运行在PC上的软体还是烧录MCU的软体?
亦或是IDE软件,监测韧体(firmware,不确定这个描述是否准确,也就是MCU中运行的程式)代码编写错误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