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BLE开发,传输大数据量时,如何控制输出传输速 ...

楼主(2015-08-10):
android BLE开发,传输大数据量时,如何控制输出传输速度?
android BLE 每次只能发20字节数据,如果要联系发送几百字节,如果不进行流量控制,就会丢包。
根据规范,每次向SDK层写一包数据,SDK发送成功后,会有一个接口通知应用层。
但在实际测试发现,某些手机采用这种方式控制流量,还是会丢包,只能在两包数据之间认为延迟50ms左右。
android
开发
如何

网友A(2015-12-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是设置间隔为50ms,尽管这样,在连续发送数据比如150个字节的过程中还是经常会有发送不成功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