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管开关电路

楼主:
电路如下图所示:

Q2是Pmos管,FDN338P,Q1是Nmos管FDN335N,当GPIO为高电平的时候,Q2可以正常导通,VBAT电压等于VBAT_IN,但是当GPIO输入低电平的时候,按原理图来分析Q2应该截止,VBAT为0V才对,但是经过测量,VBAT电压为2.7V左右,调试很久都找不出为什么?希望各位朋友能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1、Q2符号仍为N沟MOS。
2、R1数值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Q2符号仍为N沟MOS。
2、R1数值多大?

符号知道是错的,但是管脚没错。
R1R2均为47K

网友B:
或是VBAT后面的电路造成的。切断后面的电路,VBAT接一电阻到地看看能否把电压截到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是VBAT后面的电路造成的。切断后面的电路,VBAT接一电阻到地看看能否把电压截到0V。

现在测量的结果是,当GPIO输入0V的时候,Q1的D极居然有0.6V的电压,按理应该是等于VBAT_IN才对啊!现在Q1的D极有0.6V的电压,Q2就处于半导通的状态了,没有进入截止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测量的结果是,当GPIO输入0V的时候,Q1的D极居然有0.6V的电压,按理应该是等于VBAT_IN才对啊!现在Q1 ...

检查下吧你都电阻拉低了没有可能在GPIO拉低的时候还有电压输出,猜测有没有可能是助焊剂清洗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