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磁解码电路及解码源码

楼主(2015-08-10):
磁解码电路及解码源码
传统POS机磁卡读卡电路都是采用磁解码专用芯片把磁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为了降低成本,现在流行采用运放+AD采样电路,通过软件进行解码。
我已经成功实现的软解码,但有两个问题:
1.对磁卡信号很弱的磁卡,解码失败
2.软件解码对CPU主频要求高,要70MHz左右才能实现,但我们最终产品CPU只有24M。
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经验?

网友A:
你好,你写程序都这么牛逼了,你可以试试变频技术。
1.对磁卡信号很弱的磁卡,解码失败
前面用运算放大器,把弱信号放大增强些。
2.软件解码对CPU主频要求高,要70MHz左右才能实现,但我们最终产品CPU只有24M。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可以试试变频,CPU频率不变,采样双相变频(高变低,低变高)处理电路为高频。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运放有用,但放大倍数难选择,倍数大了对于信号强的卡,会饱和失真,倍数小了弱信号不容易识别,被当前干扰信号滤掉了(因为手有抖动,软件滤波的话,错误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