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同步出问题

楼主:
ad9同一个工程中复制一个原理图文件1生成另一个原理图文件2,但每次同步到PCB时,复制生成的原理图2里的元件都要删除再添加,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选中后,使用菜单栏复制另存,不要用鼠标右键

网友:
请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是什么呢?不太了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你的问题我没太明白?如果你想要复制一个原理图?为什么不用save copy 功能呢?直接拷贝保存一份就可以了?第二,你两个同样的原理图放在同一个project里面吗?为什么这么处理?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解释下这样也许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一个原理图中只能放两路电路,而我有四个电路是一样的,所以需要两个原理图来放。两个原理图是在同一个工程中,并使用软件中自带的元件重命名。我用的是右键复制,我用菜单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原理图中只能放两路电路,而我有四个电路是一样的,所以需要两个原理图来放。两个原理图是在同一个工程 ...

额,如果你是觉得原理图图纸不够大的话,那你可以右键option改变图纸大小就好了呀

网友:
图纸设的太大的话打印出来就看不清了,昨天用菜单复制也失败了,菜单复制选项太多,应该是我不会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