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译码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上一贴的问题感觉不好搞,决定换另一个问题来学习吧,
看了38译码器,大至就是3进8出,在学习的板子上一般都是译码器控制数码管,我觉得太没创意了,于是想自己来造电路来学习下,不过我是个电路小白.
想到用38译码来扩展外部存储,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个存储芯片我该怎么选?

存储芯片应该有片选引脚,应该就可以扩展吧,我找了几个型号的芯片,W25X16,W25q16,SST25VF016这三个容量都是2MB的,还有一个大的K9F1G08UOM,128MB

它们都有CS片选,不过我只看了它们的一些中文资料,没有发现任何跟扩展有关的字眼,所以我想问的是类似上面的几种芯片可以用38译码器来扩展吗.单片机想要扩展外部存储,都应该考虑些什么问题?

因为我用过24c08,但是24CXX系列的级联是A0 A1 A2这三个地址来控制,所以应该使用38译码不太合适.

网友A:
3-8线译码器通过片选端来扩展资源的办法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用法之一,楼主应好好理解逻辑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线译码器通过片选端来扩展资源的办法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用法之一,楼主应好好理解逻辑关系。

谢谢,这样扩展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会再参考些资料然后做实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样扩展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会再参考些资料然后做实验的

有没有问题在于你能否正确的理解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问题在于你能否正确的理解逻辑。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些

就是去正确理解器件的操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去正确理解器件的操作方法。

电路图画的不好,呵呵 ,看下正确不

网友:
如果被选通器件始终都有必须选通的,那么138本身的使能端接固定电平即可。还是那句话,充分搞清楚器件的功能和操作方法,务必细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