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行MSP430G2553的人机交互演示程序的时候,为什么超级终端一直显示无法打开COM口

楼主:
在运行MSP430G2553的人机交互演示程序的时候,为什么超级终端一直显示无法打开COM口

网友:
驱动问题吧 从设备管理器里看看驱动装上没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com口有没有被占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外设,如仿真器,usb下载线等占用了com口呢。请仔细查看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com口有没有被占用

设备管理器上有驱动,com口显示的是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外设,如仿真器,usb下载线等占用了com口呢。请仔细查看下啦。

没有用别的外设,就是MSP的下载线连接,没有占用com 口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和帮助,,,我也会努力学好英语的

不用客气,只是感觉我没用过CCS,所以有些地方不能给您解答。抱歉哈。但是你可以加TI的交流群问问。群号:2242761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只是感觉我没用过CCS,所以有些地方不能给您解答。抱歉哈。但是你可以加TI的交流群问问。群号 ...

没事没事,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有回复限制啊,,(感觉好坑。。

对于新用户每小时只能回复5贴确实有些不合理,现在已经改成可以回复20个帖子,谢谢你提出的意见。

之前设置只能回复5贴是避免一些发广告的。

网友E:
你是哪个板子?是2553的luanchpad么,试试把跳线帽横过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是哪个板子?是2553的luanchpad么,试试把跳线帽横过来试试

对,是launchpad 的板子,我已经把跳线帽横着插了,超级终端一直显示无法打开co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新用户每小时只能回复5贴确实有些不合理,现在已经改成可以回复20个帖子,谢谢你提出的意见。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是launchpad 的板子,我已经把跳线帽横着插了,超级终端一直显示无法打开com口

实在不行自己接线吧,找个USB转串口模块看看,要是还不行就是你程序问题了,不能一直在那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自己接线吧,找个USB转串口模块看看,要是还不行就是你程序问题了,不能一直在那纠结

恩,我试试,谢谢热心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我试试,谢谢热心的帮助

互相交流而已,不用那么客气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超级终端的问题,终端的com口占用了,修改了com口后行了。感谢上面热心解答的坛友

网友:
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