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程序中的条件结构

楼主:
我的程序中用运行的时候,点击数据处理按钮,程序并不会执行,但是如果程序在停止的时候,先点击数据处理按钮,在点击运行键,程序才会执行,
另外:如果我把这个小程序放入while循环中,就会一直进行数据处理。但是,我不需要一直进行数据处理,只要将输入的数据处理一遍就好。

这是为什么,怎么处理啊,大神,求救啊

网友:
在while里的 开关设置成单击时触发  或者用事件结构

网友:
没有while,就只会执行一次的,后面就不会轮询了
这种数据处理的结构,个人觉得使用事件触发会比较好控制,达到某一个事件发生条件再进行处理。
如果只是开机处理一次,可以采用顺序结构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