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Buck电路连接负载后电压降低厉害

楼主:
TL494Buck电路,输入15VDC,输出5VDC。没有连接负载电压稳定在5V,连接负载后电压降到4左右。基准电压管脚14脚的电压也不是5V,请教怎么保持14脚的电压不降以及输出的电压降低得少一点

网友A:
1、先看看“连接负载后”输入电压是多少。
2、如果输入电压在“连接负载后”正常,看看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看看“连接负载后”输入电压是多少。
2、如果输入电压在“连接负载后”正常,看看占空比是多少。

1、连接负载后输入电压确实有降低,从15.19降到14.44,可是该输入电压范围是10到40V,所以输出应该继续保持在5V左右的,怎么解释?
2、接入负载前占空比2%,介入后是51%,看不出什么问题。大神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连接负载后输入电压确实有降低,从15.19降到14.44,可是该输入电压范围是10到40V,所以输出应该继续保 ...

确实蹊跷。
尤其是“基准电压管脚14脚的电压也不是5V”。如果12脚(Vcc)电压够高,14脚(Vref)在这么小的负载电流下,无论如何不会降低。
电原理图没有错误,这是从datasheet上面copy下来的图。
只可能是各元件的问题。这需要逐点看波形,甚至需要将元件拆下来测量。

网友:
試下吧tip32a的eb電阻47r改大2~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