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430149ADC的内部参考电压2.5V设置

楼主: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REF2_5V;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0 = REFON;
  ADC12MCTL0= SREF_7;
  for(q=0;q<5;q++)    //延时25ms
  {
    Delay5ms();
  }
  ADC12CTL1 = 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请问这设置哪有问题吗? 根本得不到任何结果1602显示没有问题,请问这个设置要怎么改

网友:
去参考该型号的TI的官方历程

网友A:
先不看你能不能实现功能,就看二行句代码就错了。。位操作一定是“|=”的形式而不是“=”。不然前面设置的值,全部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看你能不能实现功能,就看二行句代码就错了。。位操作一定是“|=”的形式而不是“=”。不然前面设置的 ...

很感谢你指出这个问题,可是改完之后1602显示不出电压值是怎么回事呀,做的是个电压表。。。。求解

网友B:
1.首先您的“ADC12CTL0 = ADC12ON+REF2_5V;
  ADC12CTL0 = REFON;”
其实可以写成ADC12CTL0 =ADC12ON+REF2_5V+ REFON
2.您这个可以参考下TI提供的例程的,我看了下例程中好像跟您的配置不太一样哈。

网友C:
你每一句都直接赋值,相当于前面的设置白设了,写寄存器一般给某一位置1要用"|=xx"给某一位置0要用“&=~”。举个例子,你要给ADC12CTL0的第1位置1,那就写成 ADC12CTL0|=0x01,如果要置0就写成 ADC12CTL0 &= ~0x0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首先您的“ADC12CTL0 = ADC12ON+REF2_5V;
  ADC12CTL0 = REFON;”
其实可以写成ADC12CTL0 ...

嗯嗯 已经改了第一个问题,可就是显示不出来,除非用3.3V参考源才对!好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每一句都直接赋值,相当于前面的设置白设了,写寄存器一般给某一位置1要用"|=xx"给某一位置0要用“&=~” ...

谢谢,这个问题改正了 但还是未能解决我的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嗯 已经改了第一个问题,可就是显示不出来,除非用3.3V参考源才对!好烦啊

您的意思是Vref用3.3V的?

网友:
你有没有像图上那样加电容

网友:
ADC12CTL1寄存器有个ADC12SSELx用来选择ADC12的时钟源,你试试用MCLK或者SMCL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Vref用3.3V的?

对 默认的 MSC 可以显示出来电压值,就是精度稀烂!!!